楼主(2010-01-03):
各位大侠,我用Proface-GP37W2的时间、日期做好后上传人机后显示日期为00年1月1日0时0分,开始计时,可关电后开机有变成00年1月1日0时0分,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如何设置系统时间。谢谢!!!!!

网友A:
和PLC通讯了么?要和下位机通讯才可以的。

网友B:
引用楼主hld6808于2010-01-03 16:50发表的 请教各位大侠Proface-GP37W2系统时间问题 :
各位大侠,我用Proface-GP37W2的时间、日期做好后上传人机后显示日期为00年1月1日0时0分,开始计时,可关电后开机有变成00年1月1日0时0分,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如何设置系统时间。谢谢!!!!!

你設計時間的目的是什麽,單純顯示還是要用時間來比對,還有你的時間地址使用的是人機本身的還是Plc的時鐘地址,還是另指定的地址?

楼主:
我只想做一个时间日期显示,要改写人机系统时间用PLC的D10、D11、D12、D13可我无法设定。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