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0-1

楼主(2010-01-03):
fm350-1通电后接上编码器后A/B/Z指示灯在程序停止时有输入指示吗?我现在接上指示灯不亮,我不知道是不是接线的问题还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A:
手动旋转编码器应该能看到灯闪烁。

网友B(2010-02-08):
是的,在手动转编码器时,会有灯亮,平时状态灯也会亮的,而指示灯只在转时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