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新上路编程问题

楼主(2010-01-03):
三菱PLC编程软件能编多少行,俺编到80多行的时候弹出超出编辑范围,为什么 ?请各位大虾指点,感谢了!

楼主:
三菱编程到80多行时弹出超出编辑范围,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PLC参数设置中内存容量设置值设的太小啊

网友B:
楼主在编辑的过程中是不是没有进行编译操作呀。

网友C: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D:
编程时应随时编译,要不行数多了就会提示超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