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通迅

楼主(2010-01-03):
各位,我的电脑与plc通迅时,如果电脑待机或者plc断电过后,通迅会中断,之后连接就会显示“所选通迅端口被另外一个应用程序占用”,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用的是USB转接的吧。

网友B:
重插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3-12):
,说来听听如何解决的好吗?

网友D:
用232线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