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教 三菱PLC中 软元件DX0和X0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0-01-04):
请教 三菱PLC中 软元件DX0和X0是一样的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是哪种型号的PLC(是否中、大型);我只用过小型的。
小型FX中,似乎没有DX0的用法。

网友B:
我的理解就是DX0、是储存X0值的地方

网友C:
DX0? 还有这个软元件?看来我的加倍努力了。

网友D:
头一次听说!

网友E:
没有DX0的软元件,X0也只是编号啊

楼主:
Q系列的
有人知道区别吗

网友F:
Q系列有两种方式对输入/输出进行访问
1 刷新输入/输出(循环扫描) 2 直接访问(执行时直接输入/输出 不经过循环扫描)
程序中的X0是刷新输入/输出(循环扫描)
程序中的DX0是直接访问输入点X0 。如 LD DX0 AND DX0
Dy0是直接访问输出点X0 。如 out DX0
详细请看“Q 系列高性能CPU用户参考手册-功能解说、程序基础”
下载积分:+2(hwhshl12)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regan2) 热心助人

楼主:
我好好看下
谢谢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