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小弟正在做伺服系统,用QD75驱动MR-J3-A,看两个设备的手册有个问题不太明白:QD75手册的Pr.2是每一转的脉冲数,设置范围是1—65535;而J3-A手册的PA.05是伺服电机旋转一转所需的指令输入脉冲数,设置范围是1000—50000。
这两个参数是一样的么?如果不一样是什么关系呢?
给三菱客服打电话,第一回客服说这两个参数不一样,跟我解释了半天它们之间的区别,可惜小弟水平太差,没明白;第二回又给打电话,另外一个客服告诉说这两个参数是一样的,设置成一样就可以。
究竟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楼主:
哪位能帮我解答一下么?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1转对应的脉冲数,除了用这里说明的用电子齿轮设定的方法除外,还有
用参数№PA05直接设定的方法。此时,参数№ PA05变为“从看的伺服电机
的转脉冲数”。
建议好好看下。还有如果Pr.1如果设为0,Pr.2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哦 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PA05不等于0的话,伺服电机的参数PA05和QD75的参数Pr.2是一样的是么?谢谢dong533_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