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天车定位如何编程

楼主(2010-01-04):
比如说一个感应器感应到时是第一槽
二个感应感应到时是第二槽

网友A:
天车上装感应器,槽上装感应片,我做过17槽的磷化线,有需要联系我哦,QQ 6395435
QQ:6395435

网友B(2010-06-27):
楼上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C:
shanyao0028 你好 可以说说电镀线天车的行走路线是怎么算出来的又要符合工艺要求时间很难啊

网友D:
我以前做过。台湾人的方法:1 2 4 8 编码 很方便的 不会错槽 就是在行车上装几个近接开关 在槽边根据槽位 设置相应的铁片。

网友E(2010-07-29):
不错的方法!很精髓!

网友C:
shanyao0028 不是在人家做程序前有一个什么天车的轨迹图,好像是X代表时间,Y代表缸位什么的,我只是看见人家做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这个轨迹图是怎么做的

网友F(2010-10-05):
好东东,看一下

网友G:
一般都是用编码器 因为这个国内的一般考虑性价 所以供应商是台湾或者日企

网友G:
变频器 伺服 高数计算器 关电开关

网友H:
我们公司的几条线全了

网友I(2021-05-26):
我做过1个天车13位程序,没有做过双天车通用工艺程序,好想学习下

网友J:
搞懂工艺,然后用比较进行呼叫,用8421定位是多少槽

网友D:
我以前做过用的也是8421 算槽位(用光电开关),然后,呼号和槽位号比较大小,控制小车前进和后退,小车上还装了感应光电加减速控制。

网友K:
RFID读码出来就是二进制IO数转化十进制就行了

网友L:
目前还是用几个感应器+铁块组合来定槽位的比较好用,还看到有人用IC卡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