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单相马达和三相马达的选型(包括空开,接触器,热继),谢谢各路高手!!

网友A:
好像没有听说过,但是三相马达的倒是搞过,两相的选择和三相的一样吧?

网友B:
说详细些可以吧!用在什么场合,什么设备上的!这样才能具体分析和计算出来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是啊,这两种电压的马达在选料方面也一直困饶着我,我们是用在电镀设备上的,每次在选型上都很恼火,功率又都是1/3HP的那么小,没办法只好全部选用一样的热继电器

网友D:
可以上施耐德官网上看参数,马达就是看功率,转矩是很重要的,空气开关就是分断能力,脱扣曲线和额定电流,一般C型曲线为配电保护,D型曲线是动力保护,接触器就是要注意额定电流,热继电器就是要根据马达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它有一个范围的,设置时设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9到1.05倍,最高不要超过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