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帮我解决,

楼主(2010-01-04):
我们公司用的空压机是很大的,厂家是上海斯可乐的,现在天气冷了,有时启动不起来,就是星三角不能转换不过来,它使用单片机来控制的。交流接触器的触点都是好的(包过辅助触点),转换时就短路了,开关就跳闸了,不知道是怎没回事,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如果交流接触器采用了互锁,就不会存在短路!可能是起动时间短了.因为冬天空压机油变得稠了,阻力增大.
把时间调长点看看.

网友B:
如果有转换短路的情况出现,那么证明设备存在着缺陷。

网友C:
如果是电机还没启动起来就切换的话,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要是这种情况建议延长启动时间。

网友D:
你可以把控制开关打下看可以转换不啊 在次检查电机是不正常啊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的绝缘电阻!把转换时间延长点试试看!天气冷了,润滑油会变稠点.但是空压机的厂家应该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北方会用比较稀的油!最重要是看润滑油的量有没有剧烈减少或加太多了!一般在刚好足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F:
你把接触器的三相入线拆掉,再启动设备只试下控制电路看下有没有问题.电拖很容易搞定的,就那几个触头啊.最多是单片机输出错乱引起的.
不过没那么严重..工控人应该要自己动脑子解决问题,不要一点小事也上网求教,这样很难提高自己的水平的..

网友G:
这样你还好意思来这里讲啊!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