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三菱编程线网上的价位五华八门的 它的价格大楷是多少啊

楼主(2010-01-04):
网上有13到100的不等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我买个一条18元台湾产的,挺好使,抗干扰能力不错

网友B:
如果没有白奸商黑的话,如果采购人员没有捞回扣的话,一分钱一分货。
自己做,成本便宜的5元钱左右,照样使用,不过最好不要热插拔。原装的价格贵点,兼容性好。如果是USB转接的,价格贵是自认的。
下载积分:+1(ds1004396)

网友C:
现在应该就是十几元。

网友D:
九针串口的40-60元
USB的200-300元

网友E:
如果是USB转接的, 原装的价格贵点,兼容性好。100元---150元左右吧。

网友F:
三菱SC09编程线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