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问各位朋友哪里能买到Pro-face触摸屏与电脑的通讯线

楼主(2010-01-04):
我有一台Pro-face的触摸屏需修改一下里面的界面,但现在没有触摸屏与电脑的通讯线。请朋友们指点一下在哪里可以买到,我现在在深圳。

网友A:
淘宝上好多,或者你去本地的电器城里问下。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B:
這個在深圳購買應該很容易

网友C:
上网查询,很多邮购都可以

网友D:
华强北就有的买,好点的国产仿制的大概200块吧,进口的就可能要400多了!!

网友E:
在本论坛有正确的做法,你需要的,仅仅是找点几元钱的材料而已,我做过,实际可以使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做,需要买哪些材料? 谢谢!!!

网友F:
做它干吗?自己做的装不进DB9的外壳的。芯片要2元,电容要几毛钱,DB9的外壳加头要1快5到2快,屏蔽电缆要10元,MINI DIN8的头要1快多,还有自己要坐公交车去电子市场买,然后还要热缩管,热溶胶,电烙铁,焊锡丝,助焊剂,最最关键的是根本就装不进DB9的外壳,要裸露在外面。
我有电缆,50元给你好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6527.html

网友F:
想要的话,拍下来后我改价格。论坛内短信通知我

网友F:
做法如下,我的原创

网友G:
推荐你一个,我的就是在这家陶宝商买的,质量好,价格还可以.一直在用,
http://shop35301290.taobao.com/

网友H(2011-02-18):
华强北,赛格二楼就有呀,差不多100-150元左右
深圳朗辉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www.szlanghui.com

网友I(2011-04-22):
       依照上图制作了电缆,有几个问题需要提醒一下:电脑侧的接口是从焊接端看的,plc连接端是从正面看的。制作过程中可以先焊接plc与线路板的连线先不要装max232。测量一下15、16脚是否有5v,以免烧接口器件(本人安装过程是从plc接口的焊接端看的烧了一块232)。在此提醒同行注意,通过这个电缆已经把程序读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