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可以读出吗

楼主(2010-01-04):
c51单片机程序可以读出吗?怎么读?

网友A:
单片机程序可以读出,但只是代码,即bin或hex文件。

网友B:
怎么读啊

网友A:
有的单片机要在烧写器,有的要用破解器,有的单片机能在线编程(如AVR)。

楼主:
能否转成汇编语言或C语言

网友A:
反汇编有难度。

网友A:
读出一般为翻版,不去更该。

网友C:
用单片机编程器可读出未加密的HEX文件,然后反编译就可看到汇编的文本语句。

网友A:
一般由反汇编软件出来程序大多不完整,都敢用,利害!

网友A:
大家应做个实验再说!

网友D:
正好我最近都在不停的写和读,可以读出,但都是代码,但能不能反汇编就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B:
破解器有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