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电源

楼主(2010-01-05):
伺服驱动器上标着:
FOR 200V
POWER SUPPLY
200 TO230V+10%-15%
50/60Hz
请教我国的电压能否能用,谢谢

网友A:
可以 没问题!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电源应该是三相的吧 如果是三菱是三相220V的,如果一千瓦以下可以接单相220V,但一千瓦及以上必须要用3相220V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长,伺服是500W的

楼主:
驱动器上接线柱:
R
T
r
t
Y3
Y4
U
v
w
地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可以接的

网友E:
可以,有些伺服单相220v或三相220V都可以接,只需该一下伺服参数。

网友F:
最好用隔离变压器将伺服隔开
飞刀,又见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