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我想用OMRON E6B2的编码器和三菱FX系列编:
1、A B相接在X0 X1,是不是用C238驱动,还有驱动后是不是要把数据传到一个寄存器里;
2、当我想在300度的时候输出Y0,又应该怎么编呢。
麻烦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最好把图或程序发上来,让小弟看看学习。谢谢。
请问我用C254驱动编码器,C254后面的K值是设置什么的,然后我想在300的时候输出Y0,是不是把300移到寄存器,再用这个寄存器跟C254比较,
麻烦有这经验的时候指点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进来指点下呀。。。

网友A:
是的,你的思路和方法是正确的啊。通过比较,满足比较条件后,通过内部继电器驱动输出继电器Yn动作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如果需要高速比较的话就用高速比较指令,否则用普通比较指令就行了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比较置位指令

网友D:
加我QQ我帮你编,69305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