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大家好!前天把三菱MR-J2S-70A烧坏了,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本来自己有画好电路图的,做控制箱时由于手上的事情太多且干了一大天的活心急没太在意顺手接线,将伺服的N端子接了零线,L11上接了火线,通电听到一声响伴有糊味,再把N上零线改到L22上,再通电也有显示,但给伺服使能就报AL.E9(主电路OFF),查三菱伺服手册上说N不要接线,哪为什么还要安排个接口?存心害人!!
请问大家,有遇到或听说此类的情况没有?结果是咋处理的,如何修的,花了多少银子?有知道的说说,非常感谢!

我在gongkong网求的贴子

网友A:
我也遭遇同样的不幸,把N和L11接了220V,响了一下,改过来后就出现E9报警!三菱售后服务说要主板废了,超郁闷!这是设计上的问题,本人怀疑是不是鬼子故意的!

网友B:
搂主请先息怒,
三菱伺服手册上说N不要接线,却安排 N 接口
主要原因是工程师检查与确定伺服内部线路的好坏, 并不是让给我们使用的。
所以使用电器一定要按照手册所列明的规则配线方能成功。

建议配线步骤:
1) 草拟控制线路图
2) 对照手册与线路图无误
3) 开始配线
4) 检查配线无误
5) 用仪表检查线路无误
6) 这时才能打开电源

倘若真不幸,   那只好买一个了。尽量避免维修, 因为一来不值得 (几乎可以买一个新的), 二则问题会后续而来。

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看待每一个电器, 不要贪图便利, 省却检测步骤, 最后出状况, 代价可能是难于预料的。
  • 下载积分:+1(xdoit) 支持原创

网友A:
      我犯了楼主的错误后,前两天也发了跟贴说了一下当时的郁闷心情!三菱售后服务说修要三千多,跟买一个新的是一样一样的,我没修!拿回来后,我把它拆了,发现有两个像磁片电容一样的东东烧糊了,有一个爆了一个角,后来知道这叫启动电阻,到处买也没买到,量了一下阻值,相差不远,索性把它重新焊回去。还有板上有一处铜片也烧断了,我把烧断的铜片接好!
      最后我想碰碰运气了,通上电一看,E9报警不见了,经过测试一切正常!

      三楼说N是检测用的,我强烈建议能不能改个字母呢?不能只顾自己,不顾用户啊!

      三菱太黑了!最好不用三菱啊!

网友C:
    我也有过这样的,拿给代理商,说主板烧了,不能修,只好买了新的

网友D:
    所以说啊,上电之前一定要检查
  • 下载积分:+2(shag) 热心助人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E:
    三菱正常的维修都是换板子,比较贵的
    三菱

楼主(2010-06-10):
引用 网友A:
      我犯了楼主的错误后,前两天也发了跟贴说了一下当时的郁闷心情!三菱售后服务说修要三千多,跟买一个新的是一样一样的,我没修!拿回来后,我把它拆了,发现有两个像磁片电容一样的东东烧糊了,有一个爆了一个角,后来知道这叫启动电阻,到处买也没买到,量了一下阻值,相差不远,索性把它重新焊回去。还有板上有一处铜片也烧断了,我把烧断的铜片接好!
      最后我想碰碰运气了,通上电一看,E9报警不见了,经过测试一切正常!

      三楼说N是检测用的,我强烈建议能不能改个字母呢?不能只顾自己,不顾用户啊!

    先谢谢4楼yidao7806,我也拆开看了很久,没发现一点烧的痕迹,我后来还是发到三菱修,因是厂里出的钱,多少不得而知。
    强烈建议,兄弟们注意!
    三菱太贵,改用安川的!!!

网友F:
    确实三菱的售后服务不尽如人意,期待国产品牌的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