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C数控

楼主(2010-01-05):
请问楼主,我有一台西门子802C数控系统,用九针数控线连接,不知怎样设置电脑才能通信?西门子数控系统的定货号是6FC5597-4AA31-3RPO.

网友A:
要看你想做什么了?首先在简明调试手册上有232线的做法,就是2、3/4、6/7、8交叉,然后要用PLC的时候,要把STEP7连接打开,如果是其它的要把STEP7连接关闭,还要对应的设置一下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