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系统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大家请看《谁比我糗》这个游戏节目,如果要做这个系统里的“拳击和鞍马环节”需要多大排气量的压缩机?供气主管道采用多大的气管?需要多大的工作压力才行?这个系统采用什么方法控制合适?谢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4MDg4MTY=.html

网友A:
国外的游戏节目喔!呵呵,但我没有看过!只能给点建议吧!可以找些有关文书来参考一下!1、液压与气动控制技术(含有气动原理以及阀件说明);2、空气压缩机的选型以及参数的计算公式;3、自动化控制原理及应用;具体的要根据现场实际的效果来确定!节约成本可以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可靠性则差一些;也可以用PLC来拖动继电器或电压继电器输出!以上个人浅见!仅参考!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这些书基本都看过,但还不能确定需要多大排气量的压缩机。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