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旋转编码器为日本“莱茵”牌,型号为CB-1000HC,每周脉冲数为1000;A、B、Z分别接在00、01、02三个输入点;我写的程序如下:
问题是:D100根本没反应。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各位知无不言,指点指点!
  • 下载积分:+1(黄猛) 支持原创

网友A:
    你需要好好看看编程手册中关于PRV指令的相关说明了。
    端口指定符:0000Hex:脉冲输出0
    我想你用PRV的目的是想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或高速计数的频率吧,如果是当前值,那你的设定如下
    端口指定符:0010Hex:高速计数器输入0
    控制数据: 0000Hex:当前值
    第一个目标字:D100
  • 下载积分:+1(paktat)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楼主:
    按照楼上的修改也无效,联机没反应。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首先你看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看看输入灯是否会闪,还有你选了Z相复位,这一点也要注意,如果复位相通着的话就一直是0了。
    另外你可以直接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地址,比如CPM1A、2A的PLC里的248及249就是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CP1E的我没用过,你去书上查查吧。
  • 下载积分:+1(paktat)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楼主:
    首先感谢“lxhwawa ”和“nbwrk ”的指导!向二位致敬!!!
    结合一楼和三楼的建议,我拆除了Z相接线,前面的问题得以解决,但又有新的问题出来了:计数器计满后自动清零,行程无法累计,这该如何解决呢?再次请教了!

网友C:
    楼主:
          你好,请问你有CP1E的编程软件吗? 能不能也给小弟我共享一份啊,多谢了.12268622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好,请问你有CP1E的编程软件吗? 能不能也给小弟我共享一份啊,多谢了.122686228@QQ.COM

    250M左右,如何发给你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0M左右,如何发给你呀?

    你QQ多少呀?要不你加我QQ好吗??
    122686228,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0M左右,如何发给你呀?

    删除鸟语的帮助文档,删除八国联军的语言文件,只保留中文的,未压缩的大小是140MB。

楼主:
    问题解决了:1、计数器设为“循环计数模式”,2、采用软件复位!
    再次感谢各位大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