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请教各位高手朋友,在工业电控设计中,DC24V电源的应用是如何选择的?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它的余量大概留多少?谢谢!

网友A:
要考虑其后所有负载的数量,功耗,最大时有多少负载的线圈或电源部分处在工作状态,应该就可以确定了。一般电气料件上都有的,没有可以打电话问供应商!余量具体多少,还真没考虑过。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教!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其后所有负载的数量,功耗,最大时有多少负载的线圈或电源部分处在工作状态,应该就可以确定了。一般电气料件上都有的,没有可以打电话问供应商!余量具体多少,还真没考虑过。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教!

    楼上的说的很对,要根据负载来选择的,像一个普通二位五通电磁阀就3W,塔式报警灯差不多每个灯泡就5W,基本上产品说明上都有功耗这个参数,计算一下就行了,最好不要选的刚刚好,最后加个10-30%的余量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同意观点。

网友C:
    如果带特殊负载,还要考虑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