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PID调解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01-05):
各位:请教个问题:我现在想在触摸屏上设置个目标值,PLC通过AD模块采集器检测现场值,这两个值做个PID运算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现在有几个细节问题想问下:
1.PID的输出值怎样去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呢?
2.触摸屏上设置的目标值是个数字,我想应该有个和变频器速度的对应关系的吧?
刚开始接触PID,希望各位不要嫌我问的问题太简单,能不能详细说明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还要加个D/A模块,把数字转成电压,个人观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需要数模转换模块,本人也是初学,还请哪为高手指点指点,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