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或者维修气缸可以加油润滑吗?

楼主(2010-01-05):
大家好在这请教大家一简单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在维修保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气缸是不需要用油润滑,也不能用油润滑,我只知道有这个说法但是不知道原因,而我现在的同事维修保养时候都会加比较多的油进行润滑,有N年经验的科长也是这么做,我不知道到底那种方法是对的,大家能给我一个详细发解答吗?谢谢了!(我说的气缸就是自动化设备上常见的那种)

网友A:
可以加,但不要太多,油雾器会自动喷油给气缸润滑的,定期检查油雾器即可

网友B:
当然可以加油,气缸本身出厂时都有润滑油

网友C:
当然可以加油,但是指定的油,不能随便加点黄油啊机油啊.

网友D:
定期检查气源处理器中油雾器的油量损耗即可

网友E:
当然可以,必须加,并少加.

网友F:
肯定要加,机械件上都需加油.但是必须是指定的润滑油型号

楼主:
谢谢大家分享,我明白了,要适量用指定的润滑油!我还想问如果用错油会有什么后果,它损坏的是密封圈还是会造成其他不良?麻烦大家了!

网友G:
可以加但要少加

网友H:
我们公司通过油雾器加涡轮机循环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