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我们公司的对位系统是韩国NARAE的,近段时间在对位时,老是NG,请问有谁熟悉这方面的啊?我们这里的是用于在屏的电极上贴敷IC的,要把屏的电极mark和IC的mark进行对位,再进行贴敷!

楼主:
就是这样的对位方式

网友A:
机器视觉定位,你那老不准叫厂商调整啊,或者本身他的算法就不可靠.你现在是想更换吗?这个东西都跟设备的运动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做过IC激光打标的视觉定位.应该跟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B:
你要调整光线,配合点光源和面光源,目的是找到一个好照片,这样才能计算准确,再者你的MARK点,搜索区域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调整光线,配合点光源和面光源,目的是找到一个好照片,这样才能计算准确,再者你的MARK点,搜索区域都有关系

我们的是用CCD拍的,与CCD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视觉定位,你那老不准叫厂商调整啊,或者本身他的算法就不可靠.你现在是想更换吗?这个东西都跟设备的运动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做过IC激光打标的视觉定位.应该跟你这个差不多

就是和H173的运动控制连在一起的,我们有两条线,有一条线很好,另一条线不行,程序方面应该没有什么?请多指教

网友A:
那应该是设置问题了,CCD的取象效果也有影响,另外因为是对位控制,CCD的安装位置,垂直度等都很很有影响,那个程序上应该先有个让你教导的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