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电路图

楼主(2010-01-06):
各位前辈,谁有工厂常用的用来吊东西的行车控制图能不能提供一个给我,谢谢了。

网友A:
搞电的,按实际的控制要求,这个控制图,很简单。
Navy

网友B:
上下,前后,左右,点动正反转

网友C:
正反转还要在这里问,多看看书兄弟。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这个很实用,简单,多看看就明白

网友F:
这个应该简单呀,现在有的用变频器.

网友G:
用好点的接触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成本低,效果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