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系列plc的接线端子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FX的PLC接线端子是插件还是焊接的呀,我的一个plc坏了,是fx系列的,想换一新的,不知道接线端子能不能象s-7 200那样整体拔下来,谢谢大家了,期待中。

网友A:
卸下两端的固定螺丝 i/O端子都可与模块脱离
下载积分:+2(305234174) 热心助人

网友B:
接线端子可整体卸下。

网友C:
按1楼说的那样做

楼主:
多谢了,两面的端子在什么位子呀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参考手册呀,多谢了

网友D:
卸下两端的固定螺丝 i/O端子都可与模块脱离

网友E:
加我285794003,告诉你具体的!

网友F:
插拔的,将端子排两头的黑色镙钉拆下往外拔就可以了。输入输出端子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