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初学!求助个简单问题,请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2010-01-06):
下图中为什么击点LDP(这里应该叫ORP)指令要比LD指令反应迟钝一些,要点几次ORP X21 ,Y2才会动作一次,而LD X20基本上每次点击Y2都会动作??
FX-TRN-BEG-C程序图

网友A:
下一个指令是上升沿有效!

网友B:
ORP X21 是个上升沿脉冲信号,接通的时间很短所以不能驱动Y2动作
要不这样看看,LDPX21 SET Y2
LDFX21 RST Y2

网友C:
上升沿有效的意思是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接通!

网友D:
上升沿脉冲信号短了,一个扫描周期有效,有时看不清,其实程序是动了的。参照2楼试下,就会每次都有动作

楼主:
多谢了 长见识

楼主:
不过为什么LDPX21 SET Y2
LDFX21 RST Y2就行了那?
LDPX21 SET Y2 时间也很短啊!然后LDFX21 RST Y2就执行了啊?
LDPX21 SET Y2
LDFX21 RST Y2是和LDX21 OUT Y2 等效的吧? 能详细说说吗?真的想不通啊

网友E:
ORP X21 是个上升沿脉冲信号,接通的时间很短所以不能驱动Y2

网友F:
SET 使其接通并保持,LDPXX SET Y 即使脉冲过后,Y仍保持ON的状态。
建议买本编程手册细读。别看电子版(太累,会让你厌倦)。在弄个实物PLC实际操作。很快就明白的。祝你好运!

楼主:
真的好好学习 一个实物PLC就够了吗还需要什么实物

网友G:
x21的时间比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