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高人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2010-01-06):
我有一个大轴 跟一个小轴 我想求教 齿轮配合 如何才能达到 大小俩轴的 《转数》一致呢?
我 QQ373137215 谢谢! 急救!

网友A:
两个齿轮一样大就行了

网友B:
同齿同直径的齿轮.

网友C:
比如大轴转速为D0,小轴的转速为D1;大小轴的速比为3 : 1的条件下,要使转速值一样,请将小轴转速*3以达到速显示值的一致.D0=D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