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1-06):
三菱F700 11KW变频器带水泵负载报电压不足是什么故障?随机测量电源电压374-388V且同一电源其它用电设备均正常正作。
(两台变频器同时出现,所以变频器本身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A:
没遇过,建议在不同的频率下或去掉负载,看看是否都会跳脱?如果排除负载及电源问题,变频器还跳可能要换新的啦

网友B:
检查电源..断开负载..空载运行...检查电压是不是正常!再分析

网友C:
我遇到过空载也报电压不足的 是硬件故障 返修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