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我刚接触PLC很多地方不懂,先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想把我公司的三菱FX2N-128MR-001PLC里面的程序上载到我的电脑里学习,但我不知上载时需不需要停止PLC运行,如果需要在什么地方停止同时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读出LPC程序时不需要停止PLC运行.PLC运行也可以更改里面的程序.更可况是读出呢

网友B:
不需要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