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进:请问A0J2CPU和MEDOC(DOS版)软件的连接

楼主(2010-01-06):
请问A0J2CPU和MEDOC(DOS版)软件的连接,或者说是用什么接口和连接线是怎样的,谢谢各位.

楼主:
版主,可以帮忙看看吗?

网友A:
连接线和GX应该一样的吧,不过DOS版的编程软件已经过时啦

楼主:
还有windows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和GX应该一样的吧,不过DOS版的编程软件已经过时啦
那这个cpu的编程软件可以用windows的吗?

网友B(2010-09-08):
没有WINDOWS软件,我用过的还有日文机PC-98的dos下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