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菱GX編程軟件設置問題

楼主(2010-01-07):
大家好,本人從朋友那拷了一個FX2N的程序,打開後想修改其中一些輔助繼電器和時間繼電器,但是修改後總是在下面又並了一個同樣的輔助繼電器和時間繼電器。這是軟件設置問題導致的嗎?請高手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自己重新编辑一个文件,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B:
你可能在插入编辑状态下输入,建议你按一下<ins>键后再看看,如不能解决,那你要多看看手册啦!!!
下载积分:+1(suiyuan666) 热心助人

楼主:
自己編又沒問題。真的好奇怪呀

网友C:
同意2楼
你是在插入编辑状态下输入,按一下<ins>键后就可以了

网友A:
多余的继电器是否可以删除,其他辅助触点有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D:
在编程时,有否触及其他的功能按钮!还有编程软件上的状态栏有无显示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一定是软件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程序,然后把原有的程序复制到新的程序中,再进行编辑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本人碰到这个问题 有时好有时有问题

楼主:
我是在插入编辑状态下编程序的,,按一下<ins>键后,便可,谢谢大家的帮忙和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