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桥式起重机吊臂电机刹车抱闸问题

楼主(2010-01-07):
问一下各位起重机方面的前辈:工厂常用桥式起重机吊臂电机刹车抱闸经常使用的是什么方法,与电气控制有关吗?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如果用变频器来控制吊臂电机,当频率为零时,吊臂电机刹车抱闸机构会不会立即起作用?

网友A:
和电气控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它用的是锥形电机,电机在失电的情况下抱闸才起作用。

网友B:
传统方法是弹簧制动或锥形电机(也是一种弹簧制动方式),但锥形电机同直接配变频是一定不行的,太低频的时候,不可能拉得动转子,所以适应于配变频器,除非你改成抱闸式制动机构再独立控制这个制动装置,检测制动时机只能是以编码器做监控件吧

网友C:
变频器用在起重控制方面,只是某些垃圾人员为了达到捞好处的目的而采取的所谓设备改造。
变频器用在起重方面,还要注意溜钩和制动电阻的配合。
一般是采用抱闸的机械制动方式的。
下载积分:+1(yyhexf) 热心助人

网友D: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E:
现在变频用在起重方面的也有不少了!!

网友F:
我修过地铁的吊车,用变频器控制在刹车时采用的是零速信号输出控制抱刹,并且要用到变频器的制动单元进行零秒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