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大家好,本人剛學OMRON PLC沒多久遇到一個問題想請教大家,我把程序傳到CPM1A-20CDR PLC後,想監控下運行情況,但是程序傳完後,PLC動不了,把數據線拔掉後,便可,這是為什麼呀,請高手指點一下。

网友A:
是你的设置原因

  • 下载积分:+1(suiyuan666)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这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B:
    把数据线拔掉就行不是启动设置的问题吧,可以选操作模式为监控,如图

网友C:
    初步分析应该不是启动模式的问题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初步分析应该不是启动模式的问题 ,同意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