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断电延时

楼主(2010-01-07):
如,当X0接通时,Y0马上得点,当X0断开时,Y0延时3分钟断电

网友A:
LDP X0
SET Y0
LD T0
RST Y0
RST M0
LDF X0
SET M0
LD M0
OUT T0 K180
END
大哥~换成梯形图是什么样子的啊?之前没学过三菱的不好意思啊

网友B:
来个简单点的

网友C:
试一下这个梯形图

网友D:
二楼的已经很简单啦

网友E:
在SIEMENS的PLC 中是用到一个TOF的TIMER就OK了。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F:
LD X000
STMR T0 K1800 M0
LD M0
OUT Y0

网友G(2010-11-22):
2楼正解

网友H:
二楼的是正解,而且直接
如果使用命令stmr,要涉及到多个软元件,要注意程序中有无重复。

网友I:
二楼的很好哦

网友J(2011-06-16):
1楼的或者2楼的都正确。

在东莞市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K:
两种都可以,代表一种思路

网友L:
二楼的不错,直接。

网友M:
2楼的有点欠缺的,开始X0通时Y0接通且自锁,说明X0不是经常通的,这样的话X0不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假如Y0导通的时间超过T0的话,就断掉了,这样不是很实用的,我觉得3楼的比较合理。

网友N:
二楼的很简单很合理,楼主的题目里的X0是一个常通或者常断的开关;不是一个点动按钮开关!
所以只要X0没断开Y0得电是不需要自锁的,X0常通情况下T0不得电是不会计时的;只有X0断开以后Y0才自锁,T0通过X0的常闭点开始计时180S,时间到切断YO自锁,实现X0断开延时3分钟Y0断电!

网友O:
二楼的很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P:
恩 2楼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