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覆盖台达EH内部程序

楼主(2010-01-07):
我用的是EH2的PLC ,上次忘记密码了,用原来程序可以直接连线,但问题是要改下程序。没有密码根本下载不了。我把电池也拔了,但是程序和密码还是在!请问下各位大哥有什么办法覆盖掉里面的程序??

网友A(2010-03-13):
三菱的是密码输入直接就覆盖了
售后

网友B:
用台达PLC软件把PLC恢复到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