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公司程序中的,用于模拟量模块,A0是内部继电器吗?望知道的前辈指教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

网友B:
还没见过这样的程序,学习下

网友C:
A0是累加寄存器,这里用于暂存运算的中间数据。A0可以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0是累加寄存器,这里用于暂存运算的中间数据。A0可以重复使用。

兄弟你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有的话,可以共享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有的话,可以共享吗?

A系列的编程手册中应该有相关介绍。
或者你参照其他资料中关于累加器的介绍。

网友E:
学习了,有资料的老兄,能否共享下。

网友F:
A0应该相当于200的A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