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传感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请教大家:通常情况下漏型输入PLC接NPN传感器,源型输入接PNP传感器,而现在的PLC接NPN和PNP都可以。NPN,PNP传感器的输出跟与PLC的接线有关系。但是我看到一个接线让我有些想不明白,是一个简单设备改善,就是设备某个地方加一对安全传感器,基本控制方法是这样:传感器(控制)——继电器——安全开关。传感器的电源直接从24V电源处引出,并未与PLC相连接(也不需要与PLC连接),传感器输出接继电器线圈正极,线圈负极直接从24V电源上直接引一根0V,然后将安全门上安全开关的一根线剪断引到继电器的一组常闭触点。当有物体进入传感器检测范围内,传感器产生输出,使继电器得电,常闭触点断开,相当于安全门打开,从而机器报警!现在的问题是传感器是PNP型的,它的输出是低电平,那么继电器线圈的两个点都是低电平,这样的话继电器怎么会吸合呢?然而这样的接法却也能达到上面的功能,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传感器输出接继电器线圈正极,线圈负极直接从24V电源上直接引一根0V,
(哈哈哈哈,从这里就看出了传感器是PNP输出,要不继电器吸合不了的)
现在的问题是传感器是PNP型的,它的输出是低电平,那么继电器线圈的两个点都是低电平,这样的话继电器怎么会吸合呢
(哈哈哈哈,楼主已经知道是PNP的,PNP输出本来就是24V输出啊,那么继电器线圈的两个点怎么又都是低电平呢?)
(如果你不信的PNP输出是24V的话,你拿万用表测着继电器的线图,然后一只手去感应一下安全门,看万用表显示是不是24V.)

网友B:
楼主请注意: PNP输出是24V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PNP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D:
接线前先测下吗,输出端与DC24V的哪根线可以形成24V电压就行了,大家需要工控产品请登录
http://shop59942784.taobao.com
淘宝店看看.或QQ联系1322450722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我是因为在其他一个论坛上看到一个班主发的帖子,所以我一直认为PNP输出低电平,NPN输出高电平!请看下面的帖子,那么帖子的内容都是错的吗?

网友E:
文中所讲正好反了。PNP输出是高电平,NPN输出是低电平。实际工作中可测量电压值以防出错。

网友F:
樓主在哪找有資料啊,資料上說的剛好都是反的,呵,有些資料真是誤人子弟啊。

楼主:
谢谢大家,感谢兄弟们的回答。感谢论坛!

网友G:
手头上有实物,自己动手实践,结果就出来了。不明白处自己查资料。实践结合理论

网友H:
呵呵,光看资料不够,自己接几个传感器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