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松下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带转盘转动,当三菱PLC给个信号变频器动作PLC同时给接触器线圈一个电压接触器吸合大转盘转动,大转盘转动转到位后有气缸定位这时PLC变频器停,在PLC给个信号变频器动作PLC同时给接触器线圈一个电压接触器吸合小转盘转动时间到之后气缸定位退出这时PLC变频器停在重复下个动作。问题出在大转盘转动转到位后有气缸定位,小转盘马上经PLC变频器转动而PLC输出接大转盘接触器线圈的点粘点接触器吸合大转盘转动这时气缸定位没退出大转盘与气缸憋劲虽然变频器过载跳了但是这下子对电机,减速机,转盘,气缸危害很大的。请问各位师傅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A:
读不懂,可以画个工控的流程图么?

网友A:
在PLC输出接大转盘接触器线圈的点加个定时器,时间刚好是正常时运转到位的时间,控制整机的急停。至于点粘死是可以避免的,改用中间继电器输出。
  • 下载积分:+2(三菱液压)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了一下,楞没有看出楼主要描述表达的设备的动作意思。

楼主:
    谢谢啦。工控图我画不出来。我想把两个电机转盘接触器互锁。这样PLC点粘了接触器也不能合上。不只能行不。

网友C:
    气缸用带磁的   加磁感 开关 做到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