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信号问题

楼主(2010-01-07):
主变频器台达15KW模拟信号0-10V输出通过电压分配器(分配器电源220V 输入0-10V 输出0-10V 功耗4W)带7台变频器联动控制传输距离8米,经常出现其中一台速度信号弱启动速度较另外几台慢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信号输入阻抗降低了

网友B:
加减速是不是设置不同

网友C:
多加一个电压变送器试以下,
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经常是变送器的问题

网友D:
还有可能是干扰问题,用屏蔽线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