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在电控设计中的配线问题

楼主(2010-01-07):
请问各位朋友,在电控设计中是如何配线的?比如信号控制线一般选多大的线径?动力线一个平方能载多大的电流?如要承载15A 的交流电,需选多大的线?谢谢!

网友A:
三相2.5平方铜线.单相2.5也足够,最好是四平方线啦!留点裕量!四平方最多八个千瓦!一平方最大通过16A电流!信号线分为好多型号,可以去电子城找一找的!

网友B:
做几台柜子,看几种工程师做的电气详细配线图加理解就基本OK啦。

网友C:
BVV 4平方线

网友D:
按保守的算法:1平方的线承载电流 5A. 信号控制线一般0.5--1之间.其实具体的要看设计要求,环境等等

网友E:
电工手册里有很详细的 查查吧

网友F:
信号线一般用1平方毫,大小合适,有强度,载流也够。线一般4——8安每平方毫,要看安装配线方式和工作环境

网友G:
动力线按负载理论计算来选线是危险的,我一般用多股铜丝线都是按每平方毫米2到4安来配动力线不会出什么意外,V如果太小,易高温易老化,出了部题往往都不会是小问题,主要从综合因素来考虑吧

网友H:
主要看电控柜的工作环境和柜内布局,主回路一般取理论值的2倍即可。但是,特殊情况下还要增大为好。
我们单位就有过这个问题,一台法国进口的设备,由于老外追求成本、选线时基本接近理论值。在其售后服务时本人提出过、以后运行中可能会高温。当时老外不理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问题出现了,控制柜内温度达到70°、配线槽内温度93°,最后老外再次来时不得不改掉,重新装配、疏散布局,加大线径。事实面前老外也认输了。
呵呵 老外也是人、不要过度崇拜他们。我们中国人一样是这个星球上最优秀的人种之一。我们的民族一定能雄起、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