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2N中8AD模块如何处理4~20mA信号?

楼主(2010-01-07):
求助:
我有一台三菱PLC,有个模拟量输入模块8AD,我要把前六个端口输入的4~20mA信号进行处理,并且要把7mA和17mA作为报警信号,也就是将两个值作为继电器输出(内部输出),还要考虑到上位机将此信号进行接受处理。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多看看手册你就明白啦,如没有手册,我可以传给你。

楼主:
谢谢。。
能不能发个给我。
我的邮箱:
hn_pe@163.com

网友B(2011-05-05):
FX2N中8AD的说明书你有了吗 现在 分享一下吧 我也急需
tianxia19881004@126.com
感激

网友C:
楼主可以将7MA和17MA对应的转换后的数据用一个比较指令就可以做输出了,如果还有不懂的可以加我QQ281979349

网友D:
在内部模拟量是转换为数字量了,所以你做个比较指令控制就可以!

网友E:
通过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