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大家说说X12外部的停止开关,到底应该怎样画。
“停止开关”我原来一直用开点画法(实际接线也是用开点),但是这样好像不安全,一个老工程师告诉我应该用闭点画法(实际接线也是用闭点)!!!
你们说说哪种是对的!用相关规范吗???谢谢了!!!

网友A:
很多的都是用常开点的方法,这种用得很少。

网友B:
很多的都是用常闭点,规范。

网友C:
停止/急停开关 最好使用长闭点。出发点是安全考虑。试想 如果使用常开点,
万一接线松脱 ,停止/急停开关就不起作用了 可能会造成后果的。
  • 下载积分:+1(zgf889) 从安全角度上考虑,支持 ..

网友D:
    外部接線還是用常開接線.內部程序編程就用常閉.
    其實很多PLC的書裏面都有這樣的寫的.不知道有沒有看到?LZ?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外部画法是常开点,实际接也是常闭法!在PLC实训操作上有说!当中原因当然是大家所考虑的安全因素居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停止/急停开关 最好使用长闭点。出发点是安全考虑。试想 如果使用常开点,
    万一接线松脱 ,停止/急停开关就不起作用了 可能会造成后果的。

    极限的说法是有两种:1如你所说。2假如两根线短路呢?很不好说。但是大多数能接受的是你的说法。所以,建议用常闭触点。我的个人意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极限的说法是有两种:1如你所说。2假如两根线短路呢?很不好说。但是大多数能接受的是你的说法。所以,建议用常闭触点。我的个人意见。

    一般来说,只要是牵扯到安全或者极限的,外部都要用闭点的,当然,在程序里面用的就是开点了。
    一般不论是极限或者急停等,如果设备允许动作,都要定期的检查安全开关试验动作的。

网友H:
    实际硬件中规范为NC接点

网友H:
    实际硬件中规范为NC接点,切记它是直接断开对应负荷电。

网友I:
    停止基本都是用常闭接点,是从很多方面考虑的,最多的是安全。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联锁停止开关设计中,少接了根线,怎搞呢,不能把线都毁了,重新接,只好从程序中改咯。。呵呵,我干过一次。那是错误的哦。

网友J:
    外部输入1,内部也为1,外部为0内部也为0。
    简单的说你外部接的是常闭接点,内部编程你就应该使用常开接点。
    LD        X11
    OR       Y0
    AND    X12
    OUT    T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我认为,还是常闭的安全啊!不管何时,要以安全为主

网友L:
当然是常闭呀

网友M:
外部接線還是用常開接線.內部程序編程就用常閉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停止/急停开关 最好使用长闭点。出发点是安全考虑。试想 如果使用常开点,
万一接线松脱 ,停止/急停开关就不起作用了 可能会造成后果的。

完全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O:
都有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谁说的对了。这样楼主还是不知该如何呀!

网友B:
初级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有含量的帖子太少了。

网友P:
用常闭安全

网友Q:
常闭的 外部 叫失效安全

网友R:
我见过好多国内知明厂家图纸停止.急停全都用常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