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请问各位师傅,FX1N里能不能实现数据对换,我想把D10和D20的内容全部对换,我知道FX2N里的XCH可以实现,但1N里好像没这条指令,能否一样实现对换,谢谢

网友A:
LD M8000
ANI M0
MOV D10 D12
MOV D20 D22
LDP X0 ;X0不动作的时候,D10/D20各自的数据不变,同时保存到D12/D22备份
ALT M0 ;当你想交换数据的条件满足时(这里用X0按下作例子),D10〈------〉D20互换数据了,
同时AND M0对D10/D20联锁,停止它们的数据刷新。
LD M0
MOV D12 D20
MOV D22 D10
END
下载积分:+3(sjm213)

网友B:
同意以上的结论

楼主:
谢谢指点,我再看看。这样买PLC的时候就可以省点钱了

网友C:
呵呵,可以实现的!只是步数会稍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