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工业电磁加热器

楼主(2010-01-08):
现在好像电磁加热开始应用到工业上来了,有谁用过没有啊
到底效果怎么样,有没像厂商说的哪有加热速度比电阻加热快2/3,省电50%以上这么厉害。

网友A:
电磁加热是工件产生涡流而发热,因此效率高是必然的。如同微波炉是物品分子运功而发热一样。至于省电多少要看各种工况能省多少而定。

楼主:
温控的效果好嘛
我看资料它的全密封的要是温度高了要降下来不是很慢

网友B:
省了是省了.要看省了多.但是想不做功就产生热能不可能的!

网友C:
简单的说,电磁加热器就是一个中频加热原理,家里用的电磁炉也是这个道理。涡流损耗使金属发热。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用的地方比较多,主要是方便,用中频、高频淬火、退火、熔接等。

网友E:
涡流使金属发热

网友F:
我曾经工作过的工厂用过。实际上就是一高频溶解电炉,利用高频高压电炉内,放入铁块产生涡流发热,溶解铁块。

楼主:
我们这里对塑料加热加热温度不高,但要求恒温。就是不知道恒温效果好不好!

网友G:
中/高频加热已经相当成熟地应用于好多工业领域,但是事物没有绝对性的那样,需要看具体使用的场合.干自动控制这行就是把有利用价值的充分发挥出来,有效的规避设备本身的一些缺陷.中/高频加热及等离子切割是我目前比较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