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质配电箱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请问钢质配电箱 型号WIRED-WCH-B(250*400*100)
是不是国家标准的配电箱啊,这个型号我在网上没找到,也不知道是哪个厂家出的,求各位帮帮忙 在哪里可以买到 哪个公司生产
小妹不懂 谢谢了

网友A:
好像你那个规格是某个制造电箱公司的形号,不是国标的哦,另外没想到楼主还是女的哦,这年头做工控的不多呀

网友B:
东莞基业,查找一下!或打电话问一问!应该不是统一的标准!我公司的就不是这样...根据不同的电位配置不一样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