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8):
我遇到好几次PLC(FX2N)用GX版本软件无法下载提示内部错误无法通讯,而用FXGPWIN版本却可顺利连接(或用手持FX-20P),这是为何????请大家指教,断电重启过,还是依旧,是否可判断为PLC损坏????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上一次读写时通信电缆故障导致。关电在启动就好了(plc)
我也遇到过

楼主:
断电重启试过,还是依旧,是否可判断为PLC损坏??还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B:
不能判断为PLC损坏。
你用GX下载程序时是否进行过传输设置?不能下载时跳出的内部错误是什么?

网友C:
曾经遇到过是笔记本电脑的原因或者FX2N的版本原因,当时是用的IBM T23, T30系列的,自带COM口,非转接。
用FX-WIN软件和PLC通讯,都正常,可以任意读写。证明PLC和通讯线都正常。但用GX软件,不论怎样设置通讯参数,有的直接不能通讯,有的在线几秒后马上断开。而另外一台较新的设备,有完全正常。换了3台IBM笔记本,都是这种情况。连接别的品牌的PLC,例如OMRON的,可以顺利完成。

连接FX2N的,什么都不变,用FX-WIN的软件,又都正常。所以,,,也有可能是软件版本或者兼容性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过是笔记本电脑的原因或者FX2N的版本原因,当时是用的IBM T23, T30系列的,自带COM口,非转接。
用FX-WIN软件和PLC通讯,都正常,可以任意读写。证明PLC和通讯线都正常。但用GX软件,不论怎样设置通讯参数,有的直接不能通讯,有的在线几秒后马上断开。而另外一台较新的设备,有完全正常。换了3台IBM笔记本,都是这种情况。连接别的品牌的PLC,例如OMRON的,可以顺利完成。

连接FX2N的,什么都不变,用FX-WIN的软件,又都正常。所以,,,也有可能是软件版本或者兼容性的原因。

我也曾经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一个PLC,换用HP 的没事。
后来用了三菱的原装线,IBM的又能连上。
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E:
重装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