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编程中的触点可以使用无穷多次?

楼主(2010-01-09):
为什么可编程中的触点可以使用无穷多次?请各位师傅请教!谢谢!

网友A:
编程器实际上就是一台电脑。外面设备的信号进入电脑后变成数椐,CPU进行逻辑运算或数学运算。再把结果输出给外设。所说的触点实际上就是数椐位,软件可以进行N次编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无限次使用。
下载积分:+1(wmr16888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