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洛菲人机界面故障解析

楼主(2010-01-09):
我有一台普洛菲斯触摸屏,和三菱PLC联机,因三菱PLC程序丢失,我用备份重新输进去后,触摸屏上的注释全部没有了,只在一个方框,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地址也对。后来将触摸屏的程序删悼后重输,结果一样,请大师们帮忙分析一下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检查语言或者字体设置。

网友B:
2楼讲的要检查一下!还有PLC的内存状况你是没有下载进去的!看看你以前备份时有否全部备份了!

网友C:
我觉的备份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所说的注释是?最好是帖图加以说明,既然是程序丢失,那可能是备份程序没有寄存器数据,人机上的数据会没有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

网友E(2010-08-03):
多国语言的地址set k1。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PLC程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