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类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9):
本人以前接触过的编码器是A,B相两相的(带屏蔽线才五根线) 现在的单位里看到的编码器是有A,B,Z三相的有八根线(屏蔽地线不算),几根负极线是单独的不合并的,请教师傅解释一
下与前面两相的编码器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A:
A、B、Z三相,Z相代表的是原点脉冲,Z相每产生一个脉冲,说明,旋转编码器刚好转了一周,当然,Z 相也可以不用,就根A、B两相旋转编码器一样的用法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编码器分为好多种的。。。。编码器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
楼上的,盗用我的头像。。。。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哈哈,两个头象一样的解答了一同一样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