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9):
CMP2A的IO口如何与编程软件CX_Programmer对应? 比如0CH的1位,在CX_Programmer中应该填什么?是0.01吗?

楼主:
怎么没人答下我啊?

网友A:
不带扩展IO的话,40点CPM2A IO分配如下:
00ch:00000~00011
01ch:00100~00111

10ch:01000~01007
11ch:01100~01107
谢谢您!IO地址分配我已经弄清楚了,但又有了新的问题

|-----||------------------------------------------------------O----|
      0.01                   &nbs
  • 下载积分:+2(ylinme)

楼主:
    谢谢您!IO地址分配我已经弄清楚了,但又有了新的问题

    |-----||------------------------------------------------------O----|
          0.01                                                                  10.04

    这个程序下载到PLC时,当我把0.01(0CH01)接到COM端口时,输出10.04(10CH04)的灯不亮,为什么这样?
    我只会三菱的PLC,这程序在三菱下运行就输灯就能亮.为什么在CPM2A就不行呢?

网友B:
    OMRON是要有源输入的,就是说你要在COM点和0.01点接入一个DC24V电压
    谢谢你,还有问题再来问!
  • 下载积分:+2(ylinme)

网友C(2011-03-05):
    小数点前是通道号,点后是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数点前是通道号,点后是位吗

    是的

网友E(2011-04-18):
    看编程手册呀  三菱和欧姆龙差不多呀

网友F:
    前面是输出通道,后面是位。另外使用置位和复位指令。

    QQ980347789

网友F:
    程序要设定在运行或是监视状态下就可以看到10.01点亮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