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S7-200的位存储区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请哪位高手给小弟讲一下位存储区M的作用,怎么使用。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M:意为MENORY 内存
M0.0 位表示
MB0 字节表示
MW100 字表示
MD200 双子表示
他们的区别也仅仅是存储空间的不同而已。
去买一本计算机应用初级教程,你会明白。
Regards

楼主:
那在实际应用中M0.0是用来存储什么呢?就是说它控制什么硬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实际应用中M0.0是用来存储什么呢?就是说它控制什么硬件?
M0.0无所谓存储什么,只要是位数据,0或者1
它和M0.1,M100.0只是地址不同而已。
如果你没有电脑的基础知识,请先去研究一下,否则,不搞清基础,你后续的学习越来越难,越来越无趣。
Regards